喷丸是什么工艺?

楼主(2009-02-24):
请教:在一家工厂见到有喷丸的工艺,谁知道是什么工艺啊,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网友:
亚光,消应力,除锈,除沙,喷涂前处理

网友:
上百度搜下

网友:
呵呵,知道喷砂吗?简单的说就是一种表面处理工艺!用小钢球或其他硬质东西通过加速装置,不断打击在工件表面!

网友:
喷丸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材料表面冷加工方法,可实现表面清理、光洁度加工、成形、校正和机械强化等多种功能。我们单位负责喷丸工艺主要用于强化

网友:
我们厂里也有一台的,

网友:
2楼基本就说全了,主要看工件情况

网友:
喷丸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材料表面冷加工方法,我接触过几家,基本都是对不锈钢加工件及铸件的表面处理

网友:
表面处理工艺!

网友(2009-03-30):
表面强化处理工艺,增加表面的耐磨性,强度!

网友:
表面处理工艺!亚光,消除内应力。

网友:
应该是表面处理用的

网友:
主要用来强化,兼有除锈

网友:
去除氧化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这么看。

网友:
这个 先 BAIDU下!

网友:
噴丸和噴砂一樣嗎?是不是用的砂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稱呢?請教大大們

网友:
喷丸没听说过,抛丸我就看过

网友:
表面处理工艺!
消除内应力,提高表面质量!

网友:
对表面会有损害吗?

网友:
知道是表面处理的一种方法,不过还是没看,不太清楚怎么个做法

网友:
是目前国内常用的一种机械净化方法,主要用于型材和设备大表面的净化处理。可除锈、氧化皮等,使之形成均匀的有一定粗糙度的表面。效率较高但有粉尘,对人体有害,应该在封闭的喷砂室进行。
砂粒为均匀的石英砂,压缩空气的压力一般为0.5-0.7Mpa,喷嘴受冲刷磨损较大,常用硬质合金和陶瓷等耐磨材料组成。

网友:
和喷砂的工艺一样!就是种表面处理之前处理!

网友(2009-09-22):
大多是表面光洁加工

网友:
哈哈,应该说是喷砂或抛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提高表面强度同时有1.6的光洁度采用什么喷丸工艺?请教

网友:
广泛用于压铸件、铸件以及红冲(热锻)产品的表面清理、应力消除等的表面处理工艺

网友(2009-11-12):
铸造厂用喷丸比较多,主要是清渣

网友:
热处理后的表面处理工艺

网友:
同意二楼的意见

网友:
打碎表面粗大的晶粒使晶粒细化从而增加表面的耐磨性硬度等机械性能

网友(2010-10-21):
喷丸喷砂在处理结果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
好问题 同时各位大侠解释真够热心的 感谢

网友(2010-12-09):
回复 网友C:

我只知道可以去处应力

网友:
表面强化处理工艺,增加表面的耐磨性,强度,可实现表面清理、光洁度加工、成形、校正和机械强化

网友(2011-02-14):
表面强化处理工艺,
主要增加工件表面的耐磨性,强度!

网友(2011-04-20):
了解,希望今后继续学习。

网友(2011-06-02):
只是听说还真没见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