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球形阵列在UG中的实现

楼主(2009-02-24):
所谓球形阵列,就是球上均匀的分布着姿态形状相同的变数(个人定义)。
我们讨论的实例俄就是一个球上均匀分布相同直径的圆孔。
各位社友可以提出各自不同的解决办法以求实现,必需注意的是得考虑奇数和偶数个圆孔。

网友:
我这水平,靠边点,让让道,看看高手有什么解释吧.

期待解决中~~

网友:
做起来困难.暂时没想到好的方法,期待讨论结果.

楼主:
说实话我也还想不到很好的方法
粗略的假想为两点:
1.利用数学知识来算出结构,利用阵列画出
2.是否能利用参数设计呢?(这样的话随便给定一个数的阵列都能轻松的做出来)

网友(2010-07-13):
请问球形阵列在sw中能做出来吗谢谢

网友:
我也很期待     希望高手出现 给解答下

网友:
个人认为暂时好像没有较好的方法吧!

网友(2012-12-18):
我经常用变换,找出排列的规则然后变换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