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曲面不成功---请教

楼主(2009-02-24):
在做练习的时候,网格曲面老是不成功,提示不在公差范围内,检查了N多次,都觉得没问题,现在恳请高手帮忙解决了,谢谢!以下是原文件!

网友:
图形没有问题,还是你的操作有问题..主线串的1和3要捕捉是交点,如果你没捕捉到就会出现公差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注意几个问题
1.楼上说说的,注意选点
2.交叉线串要选5条,其中一条要重复选!(正所谓有始有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机械兔子的帮助,我原来选主线串的时候用的是四根纵向长线段,就是没有改变一下思路,结果作不出来,现在学会变通拉,谢谢!

网友(2009-04-24):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 封闭的片体应该是个实体吧!   这个为什么不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理解错了
你可以把片体理解成是面
所以封闭的面也不一定是实体
而可以是壳体
就是只有一个外壳!

网友:
应该是在UG里有选项。
可以设定封闭的面自动变成实体或者保持片体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有界面,这里还是得用网格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