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轴水刀操作台哪里可以做

楼主(2009-02-24):
本人从事水刀加工行业有七八年了.遇到需要五轴加工的工件不少.像现在普通台面自己可以制作.增压器可以买来组装.但五轴的台面自己弄不了.买别人整台的机器价格又特别高.我的想法是以自己现有的设备来改装.配上相应的软件.切割角度不需要太大。这样省去一部分成本.请大家帮助寻找一下。

网友:
你是需要一台做加工还是要做完之后卖?是只要垂直还是要大斜度?只要垂直的话可以介绍个四轴给你,比五轴的便宜,精确。

网友:
机械部分容易做, 问题只在软件和机械的配合, 你很能买到合用的软件

网友:
不是我想泼冷水,想法不错,可惜不太现实,除非你只是在实验室做研究实验用,
对于不成熟的技术,没把握的加工可靠性等只在纸上谈兵是不现实的,也是老
板最不愿意投资的,

网友:
我们公司有这样的了,5轴可以切出垂直了,但最大斜度只能到10度,超过10度形状就没了,最近搞的是4轴,估计今年的展览会上就能看见了,这个最大度数是5度,它主要就是为切垂直设计的,效果不错,比那个5轴切垂直速度要快,因为摆角时候省个电机配合,实话就是软件太难搞了,我看那教授在改软件时候烟是一根接一根,就想突破10度,可以任意角度切,看来还的等上一等。

网友:
楼上的是奥拓福的吧?

网友:
恩,国产的

楼主:
大角度的是不好做.我有一个相关客户有一台德国五轴水刀.买了6年了.可以切割大角度.比方说切个圆筒吧.它可以随便切 自己搞加工用用不上.旋转十度已经可以了. 现在只是探讨一下国产的成本和质量如何.  四轴的能有多少钱呀

网友:
台湾新代系统可以做到5轴联动。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的忙。联系电话:13922850093 朱建华。本公司在深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提供有5轴水刀的联系方式,急需! pht2@163.com

网友:
沈阳奥托福可以做5轴的和四轴的水刀,联系方式ldxuliang@163.com  MSN:lnxuliang@hotmail.com

网友(2009-05-20):
沈阳奥拓福公司的确可以用五轴切割带角度的,如果想具体咨询,可达电话024-24699057

网友(2009-09-01):
你好!无意中看到你的五轴水刀问题,但不知你是否已解决此问题,我公司也做五轴水刀,有兴趣可以联系我。曹先生:15221249816

网友:
关于五轴旋转切割头的说法已经炒得沸沸扬扬,相关内容也很多见,这里还是要发表下个人意见,一点拙见,全当是班门弄斧.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实际用这种切割头实际切割过,有没有具体量过其尺寸偏差有多少?尤其是斜度误差有多少?还有就是是否任意曲线形状的偏转一致?
关于这项技术,在国内应该还没完全解决.其问题的关键在于软件补偿问题,关于偏转角度的计算问题,因为这个量是个变量,根本不可能计算得准确,更不可能象某些人说的完全消除斜度.
欢迎这方面的专家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网友(2009-10-06):
展会上看到五轴和四轴的水刀的确可以消除斜度。也可以让产品更斜。以四轴为例,这样的技术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提高了不少。如果同样规格的产品批量加工还是比较不错的。比如光切6mm左右的玻璃。只要调好各项参数,奥拓福的四轴还是切的比较直的。上下大约在10丝左右。
  三轴和四轴相比。好像是傻瓜相机和专业相机的区别。可能厂家在四轴的傻瓜化上要多下功夫。不但考虑可以垂直,也要考虑拆装的方便性,维护的便利性,还要考虑使用者的接受能力。毕竟,操作工一般不会是很精通设备的。
   个人认为,任何新技术的推广,都是伴随着更多的问题产生,只有经过市场若干年的检验,在这期间把好售后关,技术及时改进,也许四轴也好,五轴也好。才能更快的走进寻常百姓家。

网友(2009-12-21):
结合国外一些厂家的做法,他们是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得出试验数据,然后再整合进软件里。最终的结果是试验加理论计算的结合。

网友(2010-03-30):
靠,遇到奥托福老家的人了,说些话尽是骗观众,你们加工材料只有一个厚度哇!我们就是买的奥托福的四轴,根本就不能用,而且售后服务烂到极点。一台床子到处都是毛病,奥托福的人们看到了要对你们的缺点进行改进嘛!还说上下斜度10丝现在我们的斜度都1毫米了。你们所谓的四轴简直就是个摆饰。你们要对做售后的人员进行好好的培训嘛!要不来维修还要打电话会公司问。

网友:
接着上面的话题:
    最重要是问了你们公司,你们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不就是加个无限回转装置么!在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上很常见。用在水刀上做好防护吧
不是什么高科技,都是厂商为了谋取暴利吹捧出来的
和福禄的动态水刀不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