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型中心钻排削不好,附刀具图纸---请教

楼主(2009-02-24):
[求助]B型中心钻排削不好,加工材料S45C,刀具是HSS的,

现在使用的主要问题排削非常不好.寿命达不到,这是原图纸.

如何提高寿命.

有能解决问题.或者制作刀具的朋友请站内短消息。

网友:
楼主你好,
看了一下你的图,不知你的中心钻用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出刀具是用一平面做夹紧,用这种方式,不知楼主怎么保证在做中心孔时,中心钻与工件的同心问题,,若有变化,中心钻是提供了轴向及径向两种力,很有可能使中心钻番蹩,寿命降低,,

就从这种夹紧方式中,楼主是否可以用自定心的夹紧方式试一下,

楼主:
好的. 谢谢

卓哲 也是做刀具的吗

网友:
是否尝试过热处理的方法呢

网友:
哈哈!你把中心钻“立装”就好了!

网友:
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
又一次回到这个帖子,人卑不怕露丑,我前面看到这图时,技术要求是用软件翻译着看到,不知那位社区是否可以准确的翻译楼主图纸的技术要求,谢谢,

网友(2012-03-09):
各位好,我这里需要长期用的中心钻头,有联系号码的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