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大飞轮的质量对发动机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9-02-24):
在发动机其它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大飞轮的质量对发动机的性能有什么影响呢?

另外对于这种旋转件的材料有什么要求.具体的都用什么材料比较好呢?

网友:
对性能没有影响,对发动机的可靠性有影响。飞轮的材料一般用HT200或HT250

网友:
惯性加大,动态调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消耗发动机的功率。
不会多消耗功率。

网友:
加大飞轮重量会加大飞轮的转动惯量,不会消耗功率。造成的结果是发动机转速倾向稳定,即发动机运行更稳定。通常缸数较少的发动机要求较大的飞轮,以平衡各缸间歇点火造成的扭矩、转速波动。

网友(2010-04-18):
在保证足够的转动惯量前期下, 尽量减少飞轮的质量,

网友:
不是增大飞轮的质量,而是增大转动惯量,也就是设计飞轮时,应该尽可能把质量加在外缘上

网友:
飞轮质量加大对发动机稳态性能会好点,但瞬态性能将变差

网友:
惯性加大,动态调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
引用 网友B:

说得不错!直接说就是加速费力了,减速变慢了!

网友(2020-02-17):
增大稳定性但是也增加了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