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磁铁和直流电磁铁---请教

楼主(2009-02-24):
交流电磁铁和直流电磁铁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

请问各位大虾:我们如何去判定选用交流电磁铁还是直流电磁铁?
                        依据是什么?

网友:
交流电磁铁和直流电磁铁

我一般是按照实际工况选择,交流的电磁铁比较耐用吧(听老工程师说的)。

网友:
直流电磁铁安全,比较耐用,

网友:
直流电磁铁安全,比较耐用,但在电气上一定要加反向二极管保护

网友:
交流一般有110V\220V,交流电磁铁响应的时间比直流快.阀芯卡的话,电磁铁线圈易坏.
直流24V..阀芯卡的话,线圈也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