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利用旧硬盘上拆下来的主轴电机

楼主(2009-02-24):
今天有朋友问我关于重复利用旧硬盘上拆下来的电机的问题,
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后来咨询了做PCB设计的同事,方案应该可行
请大家验证。

问题:
请问旧硬盘上拆下来的电机(三线或者4线)有法子驱动么?
最好用原来的板子(好的),但是由于搞不清那里是控制电路,直接接电启动自检后即停转了。
想让它一直转,用于驱动其他小型机械。
直接接上2根线不行吧..

楼主:
这是一个自动Spin up问题.
市场上HDD都具备这功能,即电脑开机上电即自动Spin up.
如果用3根线接驱动电源的话,需要以下条件:
1.电源和地
2.Test16接地: SATA的第5个 Pin(从外面数)接地, 如图所示.

所以仅两根线是不行的,

而如果直接用SATA 电源接口,“2.Test16接地: SATA的第5个 Pin(从外面数)接地,“是不需要的。

---注意,针对SATA串口硬盘...

SATA 电源接口如下图所示黑色接口

网友A:
偶能手边的旧硬盘是IDE接口的,如何SPIN UP?
怀疑这张照片是PS的,因为硬盘上电寻道未果即停转。
或者下面专门配载了自制的三相驱动电路。异步也无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能手边的旧硬盘是IDE接口的,如何SPIN UP?
117234

如您帖中图片所示,接上机箱电源驱动硬盘的接头,也许就行。
偶没实践过,不打包票啊

网友B:
恐怕没那么简单.
首先,这个电机是无刷直流电机,不带传感器的.3线和4线从控制上看没什么区别.
问题是:
是不是把盘片间接做为了传感器,如过是这样,显然不能脱离盘片运行.
如果有专门的电路检测反电动势,那可以脱离盘片运行.
楼主只需要把驱动芯片和检测芯片搞明白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就是想让它转起来。放在桌面上,怎么玩都行。

网友A:
好,找到答案了。

很多硬盘电机就是是无感无刷的三相电机。 因此可以用模型玩家的“电调”来控制。

具体比较复杂,和单片机有关,感兴趣的朋友去这里仔细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4290&extra=&page=1

在此摘录部分内容(驱动硬盘电机的部分):
电机(背面):

搭好的电路(已运行):

准备测速(贴3片胶带):

转速(要除以3,笔者说拉到9000多转后不久及卡死,拜拜了):

这是真正的模型专用无刷无感电机:

呵呵,就是用来驱动螺旋桨的:

试运行视频:
http://6.cn/watch/4948604.html

非得有钱有时间才能去玩玩。

网友:
高手,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找到答案了。

很多硬盘电机就是是无感无刷的三相电机。 因此可以用模型玩家的“电调”来控制。

具体比较复杂,和单片机有关,感兴趣的朋友去这里仔细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 ...

好厉害,我这样只搞机械疙瘩的家伙还真琢磨不明白,
贴上以前找到的一篇关于马达回收使用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Recycling hard disk drive motor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没那么简单.
首先,这个电机是无刷直流电机,不带传感器的.3线和4线从控制上看没什么区别.
问题是:
是不是把盘片间接做为了传感器,如过是这样,显然不能脱离盘片运行.
如果有专门的电路检测反电动势,那可以脱离 ...

我的理解为:
马达是通过监测其反电动势来控制转速的,而盘片是不会作为传感器的,
听控制的朋友说过系统通电自检时需要检查一些关键件是否正常,
如通电测量反电动势来测量音圈马达的线圈电阻值, 检查磁头电路是否正常...

没能找到控制和电路板设计的朋友确认, 大家姑且作为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厉害,我这样只搞机械疙瘩的家伙还真琢磨不明白,
贴上以前找到的一篇关于马达回收使用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这里也提供一个中文的短文,供大家理解如何驱动带磁铁的三相无感无刷电机(小功率):

楼主:
今天再次请教了测试硬盘马达的朋友,
市面上买的硬盘,都已经写入了马达通电自动启动的固件,在电路板正常的情况下,电路板连接机箱电源是可以驱动马达工作的

网友:
dongjingzhij友好!
.
这个驱动电路有两个缺点:
1是:“同相”中没有互锁,程序一乱,容易造成同相直通车,烧管。
2是:是没有电流反馈保护电路,同样容易烧管。
.
你在11楼附件中的那个资料,原理讲的非常清楚!
其关键点:是对一相中的那两个“过零点”的时间进行检测上,检出的“时间数”被3除,
得到的数做为“延时基数”,有了这个“延时基数”,就可方便的对那6个驱动管按时序
进行驱动了。
.
资料收藏,谢谢!
.
syw   090226---02.50

网友:
感谢前辈指点

网友:
今年的机械行业行情还不错……

网友:
旧硬盘上拆下来的主轴电机有那么大吗

网友(2010-12-30):
手头上有一个,等了解下单片机就拿过来玩玩

网友(2011-05-25):
看来机械和电都会厉害的大虾还没出现在这

网友:
新西达 的航模电机,电流很大的,LZ电调很耐烧啊!

网友(2011-06-30):
最近一直研究这个,好奇

网友:
有点意思,给力。有点意思,给力。

网友(2011-10-31):
可以把原料图共享给我嘛?  邮箱:caoxiang2020@126.com

网友:
不懂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2011-12-31):
都是牛人啊~~~~~~~~~~~~~~~~~

网友:
这个学习了,第一次知道有无刷无感电机

网友(2012-03-08):
都是些高手啊 虚心学习

网友:
有没有人试过 成怎样了

网友:
佩服佩服,硬盘电机改螺旋桨

网友(2012-05-16):
这个太复杂,不懂

网友:
      这个还真没搞过,前些年弄过5英寸软驱的4相电机驱动电路,用555和CD4013搭接的电路,最大转速300r/min,电机转一周,步距角3.6°。
     正好有个坏硬盘,抽空试试。

网友:
不错,又可以玩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