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钢球堵孔如何设计过盈量?

楼主(2009-02-24):
刚入行,请救各位大大,现新做一铝制产品:要求用钢球堵孔,能承受0.6MPa压力不泄漏,请问如何取过盈量?
先以致谢!

网友:
一般钢球压装后要收口。

网友(2009-10-26):
终于有人回答了

网友(2009-12-01):
承受0.6MPa压力不泄漏,超过0.6MPa就自己打开是吗?还是把原理简单地说一下吧,要不不好判定。

网友:
有没有高人帮忙回答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