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的变形抗力是多少?

楼主(2009-02-24):
铝的变形抗力是多少啊?或者是铝的抗压强度也可以!L2的

谢谢!

网友:
纯铝L2的强度不高,退火状态的抗拉强度约为80MPa,弹性模量为68,通过冷加工可使其强度提高一倍以上。通过添加镁、锌、铜、锰、硅、锂等合金化元素和热处理进一步强化,可以获得更高的强度。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得到抗拉强度大于700MPa的铝合金(如:7075超硬铝经加工,固溶、时效处理),其比强度可与优质的合金钢媲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们需要的正是它低强度这一点。我们要做冷挤压的铝件。您能告诉我铝的强度的具体数值吗?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