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磨损补偿有时会不起作用呢?

楼主(2009-02-24):
我们机床在加工一个与轴承相配合的三台阶阶梯轴。精车过后测量配合处尺寸为30.01mm,在公差范围之内,可轴承却上不去。于是在磨耗表下输入了-0.01,再加工。其它两个位置都切到了,可到该尺寸处发现根本就没切上。再加-0.01,再切,还没切上。又去程序中修改该值小了0.01,再切,还切不到。又改磨耗小了0.01,这刀过去,切上了,可明显切多了,一下小了0.2。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前面加磨耗不管用呢,到后来又突然全补偿上了?是机床的问题吗?还有轴承配合的松紧程度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
会不会是车你这个台阶时,X向的回差引起的,车这三个台阶时,X向始终是只向一个方向转动。,

楼主:
那我应该怎样做呢?

网友:
机床机械精度达不到理想的加工要求.
只有仔细地调整机械部分了,可关注一下丝杠部分.

网友:
二楼说的方法车“这三个台阶时,X向始终是只向一个方向转动”应该可行

网友:
应该在X轴加上反向间隙补偿,不用磨损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