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转化为WORD文件,为什么打印时尺寸颜色很淡?

楼主(2009-02-24):
CAD转化为WORD文件,为什么打印时尺寸颜色很淡?请各位大侠指教!先谢了!

网友:
把底色改好!把CAD底色先改到白色,转到WORD就好了!

网友:
cad是存在这样的问题,适当的条件线宽可改善效果,不过不是无级调节的,不妨试试看,有效果

网友:
如果要转WORD就先把颜色全变成白色的.就好了.

网友:
改成白底后,线条粗细依旧无法区分

网友:
先转换成PIC,再粘贴,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