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量加工矩形花键轴,专机设计---请教

楼主(2009-02-24):
如果想大批量的加工矩形花键轴,不用数控机床。 我查资料看,卧式铣床+花键轴滚刀可以小批量的加工花键轴。但是大批量需要专机,针对此型号的花键轴,我可以改造某一型号机床,让它来成为我的专机。

由于我是学生,第一次设计,所以没有经验,望大家不吝赐教!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关键是你要实现的精度,把精度弄好了,把握住,结构是好解决的,你考虑过用拉的方式吗/?  当然,这要看你的结构是否允许用拉,

网友:
外花键大批量应该是冷挤出来的,有专用设备,那一个快字了得。各大变速箱及配套厂均采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回复。网上相关的冷挤压的资料并不是很多,大多数都是花键铣床,滚出来,然后再磨一下。 既然是第一次的课程设计,还是从传统入手吧,做最普通的花键铣床。

网友:
花键铣床就可以

网友(2009-11-23):
方式多种,就看你的选择了。

网友:
多查查资料  看看外国人是用什么方法   可以学学嘛

网友:
作为课程设计,尽可以走传统路线,铣、滚均可考虑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