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组的原理---请教

楼主(2009-02-24):
请问溢流阀组的原理是什么呢?????谢谢

楼主:
:) 怎么没人会打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所说的溢流阀组是不是指的“几级溢流”的问题啊?

楼主:
是在缸前面的两个溢流阀,和液压锁的布置相似,就是不知道具体原理

网友:
如:卸荷溢流阀、溢流节流阀等

溢流阀由溢流阀和单向阀组成。当系统压力达到溢流阀的开启压力时,溢流阀开启,泵卸荷;当系统压力降至溢流阀的关闭压力时,溢流阀关闭,泵向系统加载。使泵卸荷时的压力称为卸荷压力,使泵处于加载状态的压力称为加载压力。

楼主:
谢谢了,应该就是这样吧

网友:
是保持阀吗。集成如下:溢流阀1,作吸油安全阀,当油缸出现异常压力时开启溢流。二位二通滑阀3,泵送压力油经控制阀开启滑阀到达油缸,反向截止。溢流阀2,接先导控制系统。先导压力油打开溢流阀2,滑阀3形成压力差开启,油缸相应油腔回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