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齿轮在运动中的噪音

楼主(2009-02-24):
我们的一台数控雕刻机是用齿轮齿条在步进电机驱动下运动的,在加工的过程中,在x,y轴换向的时侯发出异响。并且在中速的时候移动时也特响。好像是步进电机在有一个区域与机械运动产生共振。无法解决。求教各位前辈。

网友:
单纯从减小齿轮与齿条间隙的方面来说:
5 J3 J, z+ F1 K齿轮胚体做成如图A.B两个部分,并用螺丝安装在一起,再加工齿面;安装时再将螺丝松开,将A.B曹反方向旋转,再将螺丝上紧,以达到齿轮与齿条在正反转时齿隙最小。当然用斜齿轮和提高加工、装配精度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