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减小或预防钣金的焊接变形

楼主(2009-02-24):
钣金由于板材比较薄,所以焊接时很容易变形,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控制焊接变形?

网友:
有的!
1.采用局部降温,边冷却边焊接!
2.采用不同焊接方式组合焊接,先拼焊,再断焊,最后满焊!

网友:
用段焊在再满焊,那熔结的地方的有问题!这个方法值得商确
尽量用小电流,采用合理的焊接工艺,比如使用焊接夹具,焊前热处理。
钣金的话以焊接夹具为主要方法

网友:
钣金以制作夹具为主

网友:
大型薄板件必须要用夹具,否则只能是手工修正(但外观件不提倡)

网友A:
我们都是夹具,一般的变形都可以控制。焊接量大变形大的,在夹具上加上逆变形,加逆变形需要经验,经验不足的只有多试了。

网友:
优先选择氩弧焊、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等焊接能量小的焊接方式;同时,可考虑焊接反面采用气体冷却;再加上反变形夹具等措施等。

网友:
氩弧焊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只是效率较低。

网友(2010-04-14):
为什么氩弧焊和二保焊接的应力小呢

网友(2013-08-21):
试试激光冷焊机

网友(2014-03-14):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夹具,一般的变形都可以控制。焊接量大变形大的,在夹具上加上逆变形,加逆变形需要经验,经验不足 ...

主要夹具有哪些,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