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锈钢表面拉丝处理!

楼主(2009-02-24):
最近公司接了批医疗器械的定单,对不锈钢表面拉丝处理要求很严格,用什么样的设备(简单而又实用)才能保证表面质量的美观,客户要求拉丝目数是320目!

网友:
什么叫拉丝啊

我都不知,拉丝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以前只听过做塑料,可以用丝印拉丝.请高手出来说话啊

网友:
不锈钢表面处理

我们公司有专业的拉丝设备.梁灿群 13588197110

网友:
不锈钢小五金厂都有拉丝设备,320目的要求不是很高,很容易实现.设备很简单

网友:
所谓“拉丝”是不锈钢表面处理的一种效果,一般用砂带机操作,320目就是用同等粒号的带机打磨,我曾经上传过照片,这里就不传啦。
请各位还是多谈点实质的技术问题。谢谢!

网友:
也有叫“拉砂”的

网友:
是呀,我接到过马老的相关资料

网友:
是的用砂轮机改装一个就行了

网友(2010-01-19):
你好!关于不锈钢医疗机械设备表面的拉丝处理,我公司有供应专门的拉丝机,及各种拉丝轮拉丝带等抛光材料,各拉丝拉纹出各种纹路效果,如有需要可致电咨询,电话:0769-85783905/85630921/31 可参考网址:www.dgbaoji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