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对测量仪器的影响程度如何?

楼主(2009-02-24):
我们公司普通测量工具如千分尺,为什么受温度的变化影响很大?有时有0.02毫米左右(在三坐标检测室和车间大不相同,三坐标检测室室温大概20度,车间不到10度。)不知道大家平时在车间里测量都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由于不同零件的材质、形状等不一定一样,这个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最好把常用参数做实验直接补偿

网友A:
热涨冷缩

热胀冷缩会造成温差下测量结果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胀冷缩会造成温差下测量结果不同

能否给我举些实例呢?

网友:
可以去查材料的热膨胀系数。楼主名字起的让我想起一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