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5120插齿机的怪故障

楼主(2009-02-25):
我们厂有一台宜昌产的YS5120插齿机,最近出了怪故障:
(1)机床只能做8个小时,也就是这8个小时之内机床是正常的,超过8个小时就要打坏插齿机刀,已经连着打了三把插齿刀了,工人只能上一个班,下一个班就没人敢做了.在没有出现打刀之前床子做出的齿轮尺寸很稳定.(电路是PLC控制的,日本三菱F1-60MR).
(2)机床刚买回来时,一把插齿刀可做6~8个班,每班8小时,加工的齿轮是2.5模,32齿,每小时是32件.到后来每个班要换四把插齿刀,新刀子换上去以后刀口很快就磨损了,一把刀最多只能做40~50件产品,用刀太费了.每天厂里派一个人专门磨插齿刀.就这样还跟不上,得停下来等刀子.
请机床维修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怎么去修?把修理步骤一步一步的写出来一并发到论坛上.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是吧,楼主你还遇到这样的怪题?没有见识过诶!不过我可以说下自己遇到的一个问题,和你的有点类似。厂里的一台数控车床,是转塔车,平时一直工作正常,忽然冬天里面的一天机床出现问题,开机后不要多久就无故出现伺服系统故障报警,查找半天没有结果。郁闷的不行,想拿出去修理了。结果有一天,再次出现警报,我消除了警报后打开后机箱盖子,拿出了手持盒看警报内容,随后忘记关上了盖子就走开了。工人没有注意,就在开着机箱后盖的情况下开机加工了,下班的时候我想起了跑去一看,机床运行正常的很,一点都没有再次出现问题。后来如法炮制,开着后盖子竟然真的不再警报。厂家来人看过认为可能是里面有元器件过热才出现的警报,要修理就要换板子才好。我不知道你那个设备是不是也是这样原因?

网友:
打刀肯定是有原因的

个人认为维修要处理的对象不仅仅是设备本身,我们从打刀着手:
1、刀具的质量和原来的一样吗
2、工件的热加工调质等方面导致硬度有变化吗
3、在打刀前,工件加工的情况如何,如光洁度等

再开始关注设备,主电机的发热程度怎样,蜗轮蜗杆的声音是否异常,最好能花时间将护罩打开,从主电机动力源开始检查,再是蜗轮蜗杆、齿轮齿条等。总能发现新的问题,等待与猜想必须通过实践去证明。

费刀的床子,领导最痛恨了!

网友:
却是怪问题,如果说是每天都是八小时内一切都很正常,8小时外就出故障。和操作没有关系,有可能就是电气问题,是否PLC运行8小时后程序自动切换到另外一个模式?很多外国机器里面会有这种设定,比如说睡眠模式或周末模式。8小时以后楼主可以试试先断电,停几分钟再开机看看,或者查查程序看。

网友(2009-05-06):
楼主,你好!冒昧地问你一下:你的床子是那一年购进的?
具体地说你机床存在的问题与你的使用状况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是你的切削叁数的选择上,另一方面是你使用程度;从你描述的情况可以断定机床配合面间磨损过度所致,尤其是刀轴与导向套间间隙过大,使得刀具在切削过程中振动位移量过大,造成刀具快速磨损,最终出现打刀现象!
建议你联系厂家大修,并接受相关专业培训后,合理选择切削参数,紧快恢复生产!

网友A(2009-07-12):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0-11-05):
这个问题找到答案没??是不是液压站的问题???

楼主(2012-06-17):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我也想知道!

老家的厂早已倒毕了,我们公司去年八月十五号从泽国二手市场买回一台YS5120A型插齿机,床子拉回来后里面的所有的皮带均坏了,清洗干净,更换液压件,更换皮带,试机发现也是很费刀,而且噪音很大,查球拉杆磨损了,于是从厂家购回一套换上后又试机,还是费刀,而且还会崩刀,要查是行程轴磨损了,行程轴与活动套筒之间的间隙最少是15丝以上,于是拆下行程轴,活动套筒,按工艺要求进行出图,让车工车好,并留磨量进行热处理(材料40Cr),热后行程轴配合套筒与偏心轮上摇柄的孔相配合磨外圆(过盈配合),行程轴配合套筒的内孔与行程轴是过渡配合。接照一定方向压装套筒,装上行程轴并固定好,试机费刀有所好转,但还是不行,拉着又往上拆,一看偏心轮上的固定轴从内螺纹的孔边裂开了,于是又拿下固定轴进行测绘出图,下料,加工。。。接着又试机还是不行,于是又检查主轴的间隙,发现两边的镶条间隙大小不一,于拆下两垫块,一块垫块是正常的,另块厚了0.35mm,将那块垫块拆下来,磨去0.35mm,试机,还是费刀,只不过比上几次要好一点,于是又检查偏心轮摇柄内的轴承跑外圆,拆下摇柄将轴承孔用一个废的丝椎磨尖后一点一点的打毛,产并且打的点要一排一排的很整齐的,不得有漏打的,用松香水清洗轴承孔把残余的油除干净,晾干,均匀的刮上一层工业修补济,趁着修补济未干时将轴承压进去,十二个小时以后,即可装机,装好机后又试机,发现刀口磨损又加重了,仔细一分析是不是让刀时间要重新调整一下,按照厂家说明书要说的“刀具冲程位于行程的中间,让刀凸轮位于最高位置(本机床的最大让刀是35丝)去调机,并固定好。试切,刀子刚好碰到工件10丝深度,走了一刀,一看工件上的毛刺上翻,让刀时间不对,反复看说明书,按照它上面的方法就是不行,刀口就被擦掉,怎么办,。。。。我跑到Y54旁边看了一会,于是我将机床的刀具冲程放在行程中间位置,让刀凸轮放在最低点稍提前一点点,并固定好,试切,进到工件的全齿深,一刀切下来,工件的进刀口很光很光的,而且工件的反面毛刺也很少。。就这样一直做下去,连续做了200件才磨刀,并且每次磨刀的深度最多不超过20丝,以前只能做个五十件左右就得磨刀了,每次要磨去80丝以上。每次拆下来刀口都有打缺的地方。现在没有了。。这样的事我也问了很多同行,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之前也发了帖子说一批40Cr调质齿轮插齿加工特别费刀,并且也帖上刀口磨损情况照片,也没有人能找出真正的原因,有的说是工件材质问题,有的说是工件硬度太硬,也有的说是刀具原因,。。。。不过我现在做的一批齿轮的材料是20CrMnTi的,刀子用的就是普通M2涂钛的插齿刀,新刀磨过前刀面以后就再也没有涂层了,就这么使用,每次能加工200件才磨刀,刀子拆下来几乎看不出刀口有明显磨损,仔细看只有一点点,很少很少的,拿到工具磨床上擦几下见火花,并来回光几次就完工。每次磨刀时间最多不超过6分钟。再过几天又要接着做那批40Cr齿轮了,到时会把所遇的情况一一发上来。
现在问题是解决了,但还有一个心病,为什么按厂家的说明书调整让刀时间发现让刀方向与实际完全相反?是说明书本身有问题,还是我理解错了?还有一个地方的轴承跑外圆,皮带轮下面的那个轴承跑外圆,等下次找个时间换皮带轮按上述方法去修。机床拉回来时刀具上停的电磁 离合器也是坏的,我按同型号从天津机床电器厂购了一个新上装上,手动时刀具可以停上死点,自动时没有,不管是插内外齿均没有,后来机床按钮站上的一个按钮坏了,我拆下按钮板,拿的时候不小心,一下子拉坏了三个按钮(先前床子拉回来按钮板上的按钮已经全部换新了,不过用的按钮质量不好)。让老板娘去买了三个质量好一点按钮换上,一开机发现刀具上停动作在自动状态下尽然奇迹般的恢复正常了,重新调整刀具上停感应开关上的档块位置,使刀具正好停在合适的位置上。

网友(点评):
刀具在回程(空冲成)中间位置时(内齿),凸轮在最高点,不知道是不是理解不对。

楼主:
偏心轮固定轴成品三维实体

楼主:
(1)是行程配合套筒热前实体。(2)行程轴热前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