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16易车不锈钢热处理方法~~

楼主(2009-02-25):
请教坛子里各位热处理大师,

最近接到客户几个单子,是国外的,轴类零件,长度120-230MM之间,直径17左右,要求热处理性能达到σ≥180ksi.
由于没有做过不锈钢产品的热处理,并不清楚处理方式,也没有合适的热处理供应商.

请大师们建议.用哪种方式比较好,最好能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
416对应国产1Y1Cr13
1Y1Cr13属于,马氏体不锈钢,类似调质钢
1000-1050C淬火油,700-750回火水冷,HBS>=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