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加工后出现漏水---请教

楼主(2009-02-25):
阀门加工后出现漏水问题.
请高手指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话啊

网友:
老兄,此阀要求承压是多少?

网友:
有缩松,气孔

楼主:
一般打压在40MPa

网友:
铸造工艺要严格才行。

网友:
这个部位是2个 直径不同的 实体和 经板相交的 部位,铸造工艺不 到位会产生很 多问题。请问你 是 怎么铸造的?(指的是 铸造类别)。

网友:
在这个地方设计一个圆角过渡,注意壁厚不要差别太大,就会解决问题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受益非浅

网友:
已经加工好的,用内浸式补漏法先修补.估计40MP通过补漏应该可以用.至于以后铸造毛坯前面各位大侠都谈了.主要是解决那里出现的热节所发生缩孔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40MP相当于400Kg水压补漏没法解决,只有报废了

楼主:
这种情况每批出现的程度不一样.加工之前打压没事.加工后内部缩松露出.导致打压渗漏.主要是杂质过多浇注温度所致.只要改正以上两种情况,问题可得到解决.
仅供各位朋友参考,互相学习

网友(2009-03-28):
该处泄漏  要么报废   要么焊补

如有毛坯还未加工 可以每件在该位置RT探伤   将缺陷处理干净  焊好  再加工

如还要浇铸   必须改变浇铸方法

网友:
铸钢件内有缩松,该处是几个壁后交接处

网友(2010-04-02):
最彻底的办法是在此地方打一工艺孔,再与客户沟通是否可以接收,如不能接收,毛坯出来后,再焊补。这里是不重要的部位,与客户沟通是应该可以接收的。

网友:
要注意那个加强筋的厚度 别超过壳体壁厚的2/3,
工艺设计时,注意冒口拉补贴

网友:
这个位置应该极易出现缩孔缩松现象的啊,不知你是什么工艺?
要从铸造工艺上来控制是能解决掉的啊

网友(2010-11-09):
刚刚学习阀门知识,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产品的高度是多大?常用压力多大?壁厚是多少?

网友:
烟杆阀?唉,阀体遇到铸造缺陷最烦

网友(2011-01-10):
不知道 你这是什么阀门,座部竟然没有放置冒口?

网友:
注意肋的厚度,最大别超过壁厚的2/3,  如果有座部有冒口的话,可以向泄露的方向拉补贴

网友:
高压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