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中的TD是什么?

楼主(2009-02-25):
最近听别人提到表面处理用TD,请问TD是什么表面处理方法?

网友:
TD处理

 一.技术简介

    热扩散法碳化物覆层处理(Thermal Diffusion Carbide Coating Process),简称TD覆层处理,是一种通过高温扩散作用于工件表面形成一层数微米至数十微米的金属碳化物覆层,其结构如上图所示。该覆层具有极高的硬度,HV可达3200左右,且与母体材料冶金结合。实践证明,这种覆层具有极高的耐磨,抗咬合,耐蚀等性能,可提高工件寿命数倍至数十倍,具有极高的使用价值。

二. 采用TD覆层处理的主要效益

     1. 大幅度提高工模具或工件的使用寿命,节省生产成本或运行成本。

     2. 大幅度改善产品外观,提高产品尺寸的均一性,提升产品质量。

     3. 大幅度节省维修时间和劳动强度,并减少因维修停机所带来的损失。

     4. 摩擦系数降低,抗咬合性能大幅度提高,无须润滑或减少润滑或无须采用高级润滑产品。

三. 与相关技术的比较

    通过在工件表面形成一层高硬度的耐磨材料是提高工件耐磨,抗咬合,耐蚀等性能,从而提高其使用寿命的有效而又经济的方法,TD覆层处理技术以碳化钒覆层为例,其表面硬度可达HV3200左右,较传统的表面处理方法如渗碳HV~900;渗氮HV~1200;镀硬铬HV~1000;甚至渗硼HV 1200~1800等表面处理的硬度高得多,因此具有远优于这些表面处理方法的耐磨性能。

    物理气相沉积(PVD),物理化学气相沉积(PCVD),化学气相沉积(CVD),TD覆层处理是现代的几种表面超硬化处理方法,其中PVD,PCVD 工艺温度低,变形较小,所形成的氮化钛覆层HV可达2000左右,但由于这两种方法形成的氮化钛涂层与母体材料的结合力较差,实际应用中,容易出现涂层的剥落,在使用条件较为苛刻的场合,如引伸类模具;根本就无法达到满意的使用效果,甚至根本无效果.因此PVD,PCVD往往难以发挥超硬化合物覆层的性能优势.

    高温CVD法形成的碳化钛覆层与TD覆层处理获得的表面覆层硬度接近,并且高温CVD法和TD覆层处理的覆层与基体都是冶金结合,具有PVD和PCVD无法比拟的膜基结合力,因此是目前最有效的表面超硬化方法.相比而言,CVD覆层的运行成本较高,后续处理也比较麻烦,其应用主要集中在硬质合金工件上.而TD覆层处理由于后续处理比较方便,因此既可以用于钢铁材料,也可以用于硬质合金.此外,TD覆层处理技术在无须褪去原先覆层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多次重复处理.

四.应用范围

    TD覆层处理可广泛应用于由于各类磨损所引起的模具与工件或工件与工件之间的拉伤或磨损超差的问题.其中因咬合或粘结而引起的拉伤或拉毛问题,TD覆层处理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解决方法之一.因磨损而引起的工件尺寸超差等问题,通过TD覆层处理后,提高使用寿命上十倍是很正常的.

    所处理工件的材料,含碳量大于0.3%的各类钢铁材料,硬质合金等.一般推荐各类中高合金工模具钢.

网友:
的金属碳化物覆层,其结构如上图所示。该覆层具有极高的硬度,
我没有看到有“如上图”

网友(2009-11-21):
解释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2010-03-23):
回复 网友A:

老师您好。谢谢您的详细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

网友:
了解学习了,谢谢楼上的,解释的真明白

网友:
学习了,有知道了一点概念

网友:
学习了,二楼的解释不错哦!

网友(2011-05-11):
这项技术是丰田发明的,日本人也叫丰田处理法,我们现在很多拉深凹模都采用td处理,效果非常好,就是要看处理厂家如何控制变形和母体硬度变化,否则表面再硬也没效果。

网友:
解释的真清楚,Thanks lots!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兄弟!

网友:
感谢楼主的帖子,让我长见识了.

网友:
二楼的解释的很好很强大。

网友:
学学,增长知识了

网友(2011-10-21):
学习力,留下脚印,让后人看见

网友:
学习了,上海附近哪有能处理的厂家?
TD处理变形大不大

网友:
上面讲的比较抽象,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热喷涂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