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在加工的过程中总是让刀---求助

楼主(2009-02-25):
为什么我们的车床在加工的过程中总是让刀,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外圆还是内孔?

楼主:
外圆,请问有何高见

网友:
这个原因太多了吧....好比为什么电脑会死机.....
建议你把你的情况说更清楚一点,什么样的零件,什么样的机床刀具等等

楼主:
车外圆250*1500的筒料 普通炭钢,刀具是硬脂合金刀,X轴用的是滚珠丝杠.110伺服电极,
个人认为是丝杆间隙造成的!

网友:
让刀的结果是什么?中间呈腰鼓型吗(中间直径大,两头尺寸小)?

楼主:
比实际尺寸大50丝左右!是不是丝杆间隙造成的!

网友:
是机床导轨直线度不好吧

网友:
尝试一下这样操作吧,也许会好一些:
       分粗精加工,精加工选后角大的尖刀;精加工走两刀,余量跟切削用量都保持不变。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明白加工状况

网友(2012-03-05):
我加工的工件也是内孔总是让刀,,头疼,,,望各位侠士帮帮忙

网友:
车外圆怎么用丝杆呢。这个方法就有点怪啦。
另外你有确认刀架、大、中、小托盘和车刀有锁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