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张图,实在画不出来,需要展开放样 sus 1.0

楼主(2009-02-25):
今天接到一张图,实在画不出来,钣金加工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吧 我需要 展开放样 sus 1.0的板

网友:
3D软件转化过来的吧,线型乱啊 1号件需要模具图中白色圆圈的部位通过折弯实现不了,至于2-6号都是平板,没什么难度的。还有一点我很奇怪整张图没有一个焊接符号,也没看到铆钉之类的东西,这几个件是怎么弄在一起??只能说这么多了,有几个地方还没看太明白。
PS:个人觉得看日本图纸最考验人的看图功底,经常就一个总图,没有单件图(特别是钣金图纸,遇到过不少)。

网友:
刚才没事又看了一下图纸,发现那2个圆弧的结合部的圆弧不是很大(没测量出来。。。)因此可以弯板,但是弯板完后结合部需要焊接,打磨。下图只是简单地算了一下2个圆弧的展开,其他按照正常的展开就可以了。

楼主:
对  是日本鬼子的图
和中国视图正好是反的    昨天想了一夜  看看今天能画出来不

网友:
看的有点乱, 能有3D做参照就好了,

网友:
画出来可否放上3D档呢?

楼主:
26号画了一天  终于画出来了
用的是TOPsolid  方法是 导入3视图  在3D软件里定位点后做的
多谢楼上的提点    难点是圆弧相接的地方  试了好多次才OK

网友:
我用的盗版SW 你的东西看不了

网友:
我就用铅笔草草地画个形,具体尺寸没细算,弄张图上来看看

网友:
本人做日本工程有6年多了,畫圖和加工產品。不知樓主此圖做好沒有。可來電134-80816272 陽生

网友:
出来是出来了,挺复杂,乱乱的
看不出来做什么的

楼主:
已经画出来了,多谢楼上几位的回帖

这个是2D展开图

网友:
哈哈,,这个东西到最后是我折的。。。哈哈。

网友:
你和楼主一个公司的。。

网友:
日本鬼子的图和中国视图正好是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是一角画法 一个是三角画法  看习惯了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