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丝堵”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9-02-25):
今天看一篇教材,提到:先导式溢流阀遥控口不用时用丝堵堵死。
不知道这丝堵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应该是这种吧!阀用的是内六角的,将图中外六角去掉,内嵌六角的那种。材料金属。

网友:
就是楼上图片里的那东西!

网友:
也就是油塞

网友:
通常的叫法“堵头”

网友:
应该是上面两个图片的结合吧,内六角形式,应该还有密封圈沟槽

网友(2015-04-26):
是外(内)六角螺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