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表面处理方式耐盐雾实验能力---请教

楼主(2009-02-25):
产品设计中,会根据不同表面处理方式能力来选择合适的表面处理方式。
想问下大家你所知道的表面处理方式耐盐雾时间,
如电镀,喷塑,电泳漆,喷漆,达克罗,镀锌等。

网友:
给你一份相关的标准,看看是否是你需要的?

GB-T2423.18-2000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 试验Kb 盐雾,交变(氯化钠溶液)

楼主:
谢谢楼上的,标准我是有,但我更想知道一般表面处理方式的防腐蚀能力以便我在设计中选用合适的表面处理方式。

网友(2009-03-27):
我见过一种效果还行,可以保证起码十年不变色,镀层不脱落,不过不是你说的这几种方法。他们用的是离子镀。

网友:
看你用的是那方面的,这个比较复杂,,还有你使用的环境,,需要澄清的是,盐雾实验有中型的,酸性的和硫酸铜盐雾实验三种,,要求不一样的!

   以上你说的几种方式,,本质上来说就两中,表面电镀(电镀 达克罗,镀锌等 )和有机涂层处理(喷塑,电泳漆,喷漆), 一般有机涂层耐酸碱性比较好,,但是使用一般在常温常压下,,电镀很多环境都可以用,但是成本高,,且存在电化学腐蚀的可能. 以上你说几种,我都接触过!所以略懂,希望你能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