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手机壳是怎么制造的啊

楼主(2009-02-26):
就是这个东西。注塑出来透明的壳体,然后附了两层膜,第一层就是看到的字,第二层就是那个深蓝色的。
谁知道,这两层膜分别是什么吗?什么材质的?

网友:
二次注塑,一般情况是软胶包硬胶

网友:
我想手机壳应该是采用朔料橡胶膜——挤出膜制造出来的!一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横截面,所以是通过注射拼接而成!

网友:
这个是印刷上去的,第一层印刷字体,第二层印刷背景颜色,我们公司专门做这个玩意,还有一种可能是IML技术做的,说白了还是印刷上去的

网友(2009-04-21):
ABS,亚克力,塑料模注塑成型 。外表喷漆电渡。

网友:
山寨牌子啊

网友(2010-03-30):
快速成型的吧

网友(2010-09-29):
还以为是NOKIA呢。。。

网友:
表面喷漆,NOKIA字体可以用堵车雷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