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件焊接必须倒坡口吗?

楼主(2009-02-26):
声明:焊接我是外行!干非标机床的。
        经常用到床身、主轴箱等结构件,听说钢板焊接如果不倒坡口,会影响焊接的质量。
请教:1.对质量的影响有多大?
          2.原因是什么?
                                 谢谢!

网友:
要看你是什么焊接方式了

不过一般都需要倒坡口,不倒的话,焊接出来质量和牢固性大大降低
你把焊接想象成502胶水粘东西,是在表面涂胶水好,还是在物体截面上\表面上涂好呢?
你看这样的解释行不

网友:
不一定,

这和焊接结构设计,材料的厚度,受力特征都有关系,大量的角焊缝还是在焊接结构中被采用的,

网友:
焊接

受力焊缝要开坡口,增大受力面积,称为抗拉或抗剪焊缝;
构造焊缝一般不开坡口,受压焊缝也不开坡口。
一般在板厚大于12mm就要开坡口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导。
我主要是听到一种说法:钢板表面有氧化皮,会影响焊接质量。不知道是不是有理论根据。

网友:
是的阿,一般焊接前都要清除氧化皮的阿,因为氧化皮里面有水分,焊接时会影响焊接性能,而且还会造成气孔和氢致裂纹之类的焊接缺陷。

楼主(2009-05-16):
长知识了。谢谢各位!

网友:
学习了!终于明白坡口的用途了

网友(2009-06-30):
"一般焊接前都要清除氧化皮的阿,因为氧化皮里面有水分,焊接时会影响焊接性能"??氧化层怎么清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