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铸黄铜件使用的原材料是什么?

楼主(2009-02-26):
1、铸黄铜件使用的原材料是什么?
2、如果使用回收黄铜,需要添加紫铜吗?大概要添加多少比例?
3、铸黄铜的大致工艺是怎样的?

网友:
这个好像范围太广了,首先要明白黄铜的种类很多,广范应用的应该是铅黄铜,在铅黄铜中又以铜含量的不同,有不同等级。

楼主:
使用回收黄铜废料铸造的话呢,需添加什么?

网友:
对材料没有牌号要求吗?

网友(2009-03-29):
这个你不能乱加的,要有材料配比的清单,而且要对你的进料都要有成分检测的,根据数量加,要加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