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度弯管卷制冷作如何下料?

楼主(2009-02-26):
45度弯管卷制冷作如何下料,希望能有详细的说明,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9 Z2 \( r3 _' _  Y8 q
45度弯管卷制冷作如何下料,希望能有详细的说明,先谢谢
没明白什么意思。。。。如果是要做一个45度的弯管的话,你就直接找做弯管的厂家吧  有专门做弯管的厂家。

网友:
卷制45度圆形下料各种手册资料都有,按展开图下料就可以了

网友(2009-07-08):
直径多大?厚度?长度?这些参数未提供,无法解释。小的话直接用液压弯管机弯。

网友:
没有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