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内表面与轴承配合处的表面粗糙度一般为多少?

楼主(2009-02-26):
问题: 轴承座内表面与轴承配合处的表面粗糙度一般为多少?
       昨天在厂方那看到标注为: Ra3.2 ,可是查设计手册,Ra3.2 的说明如下:微见加工痕
迹,与其他零件连接不形成配合的表面。
       而表面 Ra0.4 微辨加工痕迹的方向,要求长期保持配合性质稳定的配合表面,IT7级的
轴、孔配合表面。
       个人认为:轴承座内表面与轴承配合处的表面粗糙度至少要达到Ra0.4,这样对吗?
       备注:轴承公差采用P0
       谢谢各位了。

楼主:
根据:GB-T275-1993 滚动轴承与轴和外壳的配合 该标准提到如下: 与轴承配合的轴或外壳孔的公差等级与轴承的精度有关. 与G(Ex) (旧标准轴承公差等级, 分BCDEG, G相当于现在的P0)配合的轴,其公差级一般等级为IT 6,外壳孔一般为IT 7. 再根据 公差等级与表面粗糙度值(用于普通精密机械)表,如下 如3#所示表格.可以看出. 轴承座的内孔粗糙度应该在 Ra1.6以上.即Ra0.8,Ra0.4

网友:
一般场合3.2基本足够,重要一点,1.6就可以了,高精度的场合要按照设计要求。 ,
按轴承厂家的要求至少0.8, 这是实际上办不到的。

网友:
1.6 吧,比较实用!也容易达到!

网友(2009-05-27):
1.6 吧,比较实用!也容易达到!
引用 网友A:

设计中一般都采用1.6

网友:
对于一般工业应用

如果是磨削
所有滚子轴承的轴配合面表面粗糙度最大Ra1.6μm;
球轴承的轴配合面对于50mm以下的轴表面粗糙度最大Ra0.8μm,对于其他尺寸的轴表面粗糙度最大为Ra1.6μm。

如果是车削:轴表面粗糙度最大Ra3.2μm。

轴承座孔的表面粗糙度最大Ra3.2μm。

网友:
我们一般加工也就1.6 吧,比较实用!也容易达到!

网友:
1.6就是1.6

网友:
1.6     1.6
1.6
1.6

网友(2012-11-02):
与0级公差轴承配合的轴,公差等级一般为IT6,外壳孔一般为IT7

网友(2012-12-11):
重要一点的就用1.6,不太重要的我们就用3.2

网友:
看情况 80毫米以下孔0.8(磨)   80毫米以上1.6(磨)   没精度的3.2(车镗)  高精度的0.4(珩磨/滚压)

网友:
拭情况而定!!

网友(2013-03-27):
不同的情况不一样

网友:
看你选择精度等级了

网友(2025-06-11):
1.6,有时候3.2也行

网友: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