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Al Si9Cu3 标准 和对应的牌号---请教

楼主(2009-02-26):
说说标准 和对应的牌号。

谢谢啦!

网友:
貌似美标4045

网友:
这个很直观的,含Si约9%含铜约3%,比普通的压铸牌号AlSi12强度好一些,价格也贵一些,买本手册什么都有了.

楼主:
国内呢那家厂能采购的到?

网友:
GD-Al Si9Cu3 请教啦

材料为德国牌号,GD-表示压铸件,对应的牌号我没找到。成分如下:
Si        Fe        Cu        Mn        Mg        Ni        Zn        Sn8.0~11.0        <0.8        2.5~3.5        0.1~0.5        0.1~0.5        <0.3        <1.2        <0.1
Ti        Pb        Cr        Al
<0.15        <0.2        ─        余量

网友:
重发一遍成分

Si 8.0~11.0   Fe<0.8 Cu2.5~3.5  Mn0.1~0.5  Mg0.1~0.5   Ni<0.3  Zn<1.2  Sn<0.1 Ti<0.15  Pb<0.2 Cr─ Al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