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买一台 进口的自动激光焊机---咨询

楼主(2009-02-26):
各位大侠:

        有没有人董激光自动焊机,我司接了一款不锈钢产品,需要激光焊接,最近想买一台

进口的自动激光焊机。如有专业者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一家子:
你可以购买奥地利IGM公司的焊接机器人或KLUS公司的。

网友:
我掌握的一点资料:(仅供参考
产品型号:HR-W120
激光焊接机是应用高能脉冲激光对物件进行焊接,激光脉冲的高能量、高密度可使焊接平整、焊缝宽度小热影响区小,能完成传统工艺无法实现的精密焊接。
适用于各种金属材料:铝、不锈钢、金、银、合金、钢、金钢石、钛、石英等同材焊接或异种材料焊接。
HR-W120系列焊接机引进德国焊接机技术研制生产的激光焊接机。焊接效率高、效果好、操作简单方便,适用于各种材料的平面直线、圆弧及任意轨迹的焊接。
可应用范围:手机电池、首饰、电子元件、传感器、钟表、精密机械、通信、工艺品等行业。
技术参数
激光波长:1064nm
单脉冲能量:105J
最大平均功率:120w
焦斑直径:0.2~2mm
脉宽:0.3~20ms
焊接深度:0.2~2.0mm
激光焊接频率1-100HZ,1-500HZ
HR-W120激光焊接机优点:
1、高的深宽比。因为熔融金属围着圆柱形高温蒸汽腔体形成并延伸向工件,焊缝就变得深而窄,深宽比可达5:1,最高可达10:1。
2、最小热输入。因为源腔温度很高,熔化过程发生得极快,输入工件热量极低,热变形和热影响区很小。
3、高致密性。因为充满高温蒸汽的小孔有利于熔接熔池搅拌和气体逸出,导致生成无气孔。
4、熔透焊接。焊后高的冷却速度又易使焊缝组织微细化。
5、强固焊缝。
6、精确控制。
7、可焊接难以接近的部位,施行非接触远距离焊接。
8、可进行微型焊接。
激光焊接工艺方法
1、片与片间的焊接:对焊、端焊、中心穿透熔化焊、中心穿孔熔化焊等4种工艺方法。
2、丝与丝的焊接:丝与丝对焊、交叉焊、平行搭接焊、T型焊等4种工艺方法。
3、金属丝与块状元件的焊接:采用激光焊接可以成功的实现金属丝与块状元件的连接,块状元件的尺寸可以任意。在焊接中应注意丝状元件的几何尺寸。
4、不同金属的焊接:焊接不同类型的金属要解决可焊性与可焊参数范围。不同材料之间的激光焊接只有某些特定的材料组合才有可能。
HR-W120 系列焊接机引进德国焊接机技术研制生产的激光焊接机。焊接效率高、效果好、操作简单方便,适用于各种材料的平面直线、圆弧及任意轨迹的焊接。

附(HR-W120 激光焊接机优点:)

 HR-W120 激光焊接机采用人工学设计,安装操作简单方便,采用自配的冷却系统,不需任何外部水塔供水冷却。
HR-W120 激光焊接机焊接频率最大可达500HZ ,线速度可达 13mm/s ,大大提高了焊接效率和焊缝质量。
 配四维滚珠丝杠工作台,采用进口伺服控制系统,含有旋转工作台,可以焊圆柱形物体及其它各类形状的物体,适用范围广,精度高,速度快。电流波形任意调整,可适用于各种材料及合金。 可应用范围:手机电池、首饰、电子元件、传感器、钟表、精密机械、通信、工艺品等.

网友:
我门也准备买,多交流呀,了解了几家:通快,ROFIN,IPG,你们准备选用什么激光器?

楼主:
我司准备买日本三菱的,价格比通快便宜40%,不知质量怎么样。

网友:
米巴赫焊机应该是最好到激光焊机了,可以上网查

网友:
钢铁焊接

不知道楼主是焊接多大的工件,如果工件不是很大,国产的激光焊机完全可以替代进口,只是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做一个自动工作台,将激光头直接装在 x y z平台上就可以,无论是接缝焊接还是堆焊都可以

网友(2009-04-19):
团结普瑞玛也有  国产里应该是好点的了

网友(2009-06-11):
LZ买到了吗?

网友(2012-07-10):
您好,看了您的帖子,不知贵公司需要焊接什么产品,我公司可提供方案,您可以了解一下,我的电话13823748556.深圳市铭镭激光设备有限公司,我觉得尽量降低成本,利润最大化,质量最优化才适合您。祝您生意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