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油缸活塞材料的选用

楼主(2009-02-26):
此油缸中活塞与活塞杆是螺纹联接的,工作压力较高,活塞应选用哪种材料呢,钢件或是球墨铸铁呢?选用多大的螺纹合适呢?
采用这样的结构有哪些缺点呢?有更好的结构呢?
请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活塞 45#
螺纹 M80*2
活塞用并紧螺钉固定
压力不算高

网友(2009-04-29):
活塞用45#;活塞与活塞杆建议用卡键连接;用螺纹连接加紧定螺钉固定,容易引起活塞松动。

网友:
我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学习一下  长见识了

网友(2010-06-04):
请教,选45#钢的原因?不选球墨铸铁的原因?谢谢!

网友:
缸桶与导向套最好不要用图示卡簧固定方式,用螺纹连接应该好一点;活塞头的长度最好长一点,导向套与缸桶的配合面最好也长一点。

网友:
活塞用45#;
活塞与活塞杆用卡键连接;并涂螺纹胶
密封:格莱圈+导向带

网友:
你是生产厂家开发产品吧?看看别家的就知道了。

网友:
活塞杆材料一般选用45#钢就可以了
如果强度要求就高的话最好使用40Cr
因为我们使用的油缸就有活塞杆弯曲的情况出现

网友(2010-08-07):
活塞用45钢,,杆子用40Cr,导套用球铁,并且导套改成与缸体螺纹连接比较合理

网友:
活塞杆用45#调质钢,活塞用45#

网友:
典型的油缸!!当然选45#钢,当然用卡键!这种油缸我公司做了N台了!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  13952762533

网友(2011-06-17):
工程缸而已,工作压力16MPa,活塞45#就行,球铁没必要,贵。

网友:
期待6楼的问题答案 高手请指教一下吧

网友:
活塞与活塞杆用螺纹连接是不好的:加工不易,活塞宽度也要适当加大,才能保证联结刚度。最好用卡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