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量仪和内经量表各有什么特点?

楼主(2009-02-26):
各位大侠:能否告诉我气动量仪和内经量表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
好像国际化有一个帖子,各种内径测量方法,很多人讨论,你查查看

楼主:
扬天测量

查了,但没查到。

网友A:
你指的是气动内径测头及量仪系统和普通的一头固定一头可换测砧内径量表吧?

楼主:
谢谢!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气动内径测头及量仪系统和普通的一头固定一头可换测砧内径量表吧?

对,我对气动量仪系统不了解,能否提供量仪系统的资料

网友:
概念太广泛了难以细述,量仪种类繁多。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一般测内径气动精度要比量表高,高多少看具体配置,常用的分辨率从0.002到0.0002之间,测头具有专用性,如同光滑极限塞规,一个测头对应一个尺寸的某一个公差带,高效,准确,基本不受操作者影响;对比之下,量表精度稍低(个别熟练技师依靠经验提高精度例外),测量范围稍大,更换不同测砧更大,对操作者要求稍高,不同操作者可能会有人为差别。

网友:
一个是量仪,一个是量具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大侠的指教!

网友:
内径量表是通用检具,测量范围大,测量也方便,但精度不高;气动量仪分浮标式气动量仪和电子柱式气动量仪两种,测量精度很高,但需要配专用的气动量头,一个气动测头只能测量一个尺寸,并且对所测工件的结构有要求,比如口小肚大的零件,是没有办法测量内部大孔的直径的。

网友:
9#说的太具体啦。
气动量仪是一个综合性的测量,测量精度高,气源要相对稳定,测量几个零件要重新校对,成本相对要高。内径量表只是一个截面,需要测量若干个截面,也是要频繁校对,相对来说经济实惠。

网友(2009-04-22):
气动量仪精度高是因为他的有效测量范围很小,常用在精度要求较高的轴孔配合测量+ `3 m, |: Y. S& T5 p
有点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