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零件加工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2009-02-26):
铝合金零件加工的一些小问题

前些天,给朋友加工几个铝合金零件。在现场检查,尺寸基本合格,也就没多想。氧化后,到了客户那里,发现精度尺寸都超差了。

经过反复分析,发现如下两个问题。
1,温度变化导致的线性热膨胀。 加工的时候是春节前,车间里没有暖气。温度不会超过5度。当时测量,孔的尺寸公差都是偏上差。 未考虑热胀冷缩问题。铝合金的热膨胀系数比较大。一个直径200mm的零件,温差20多度的情况下,测量误差就很大了。结果,客户在30度左右安装,发现间隙超差。
其实原来也知道,检测尽量在标准温度下进行,一直没遇到这种问题,疏忽了。

2,氧化清洗。到氧化厂咨询了一下操作人员。他们说,有精度的尺寸,氧化前一定要跟操作的打招呼,减小清洗时间。否则,尺寸洗下去0.01-0.03mm的可能性是有的。
再次补做了几个零件,上述问题全部解决。

以上一些小经验,希望能给大家些帮助

网友:
受教!
如此看来,一切都应该在常温下进行比较保险吧~~

网友:
氧化前精孔要用胶塞堵住,这个一般要求在图纸工艺上注明。

网友:
不错   很受启发   谢谢分享

网友:
氧化清洗确实能影响精度,对于精度高的工件处理之前一定考虑。

网友(2009-04-11):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假如铝件稍偏大,还可以在氧化清洗时“补救”一下?

网友:
嗯,细节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
谢谢  收到经验    感谢分享

网友(2012-03-16):
受教了.楼主真实个犀利的角色

网友:
好东西啊好东西啊好东西啊好东西啊

好东西啊

网友:
好东西,受教了,以后多给点建议啊。

网友:
学习  谢谢分享 学习,以后多给点建议啊

网友(2018-12-24):
如果是镀镍件,尺寸氧化掉0.01-0.03,,镀镍又把尺寸度上了。当然不会那么巧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