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是45# Cr12,镀硬鉻有生锈---请教

楼主(2009-02-26):
这次做的设备组装调试好后,发现表面有生锈问题,

材料是45# Cr12,镀的硬鉻,加工商说是装配时没戴手套汗水腐蚀所致,这个原因确实存在,

但以前的加工商镀的又没有发现过这种情况,也没有特别去保护.请师父说说这与

镀的厚度 用的药水有关吗,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
不知道你做的事什么设备,我们做的辊子镀铬后是要在磨床上磨的,镀铬层的厚度一般都不大,磨完后也就在5丝左右吧!
磨完后要及时清理,不然脏手摸上去的痕迹就很难去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做非标方面的.
我们都是热处理完就磨,镀是最后工序,镀完后不磨的.

网友(2018-06-14):
你好,不知道,这个问题最后你们处理好了吗?怎么处理的?我现在正在经历,客户马上出机,不可能拆了重镀,又生锈了,可以分享你后来怎么处理的吗?谢谢

网友:
也碰到同样的问题,等待各位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