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摩天轮的机构问题,求助!

楼主(2009-02-26):
各位大侠:
         你们好!
        小可碰到难题了,想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今天刚接到个任务,客户要求做一个旋转的工作台,如下面3D示意图,旋转部分的结构类似摩天轮。
其中有个难点我没有想明白:就是放物品的操作平台如何在作业的时候不会晃动?

3D效果图

3D效果图

不明白的地方

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
有一种方法可行,光电感应二极管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一个抱闸装置,到图片位置二极管控制继电器动作,继电器控制抱闸装置抱死平台.

网友:
关键看你具体的使用环境,还可以在要求不动的位置设立一个可以伸缩的固定装置等,

网友:
支点位置加个电磁制动器,到水平位置就制动。

网友:
若转盘能自锁,板到预定位置后,只需水平方向进行约束,加一个(或两个)钕铁硼磁片就可以了,磁片立放。

网友:
如主轴旋转力矩不大,则手动旋转主轴,轴端有弹簧钢球分度装置即可。

网友:
利用棘轮装置,把手每一行程转60度一个工位。

网友:
解决的方案太多了,可以到位用气缸,或是凸轮等等方式的,只是要增加一些感应装置和机械装置而已

网友:
是否是一个方向转,是可用自锁,不是要加制动

网友:
如果转的慢的话,就利用台面的自重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建议,深受启发!
晚上下班,也回去想了一下,觉得分度用棘轮装置比较好
而且客户要是是手动的,在开始忘记说了,

楼主: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上面的图片--”难点“上说的那个,我是想在到了工作位置以后用个机械结构把物品放置板顶住,不让他晃动,这样作业员就好操作了

网友:
想问,为什么一定要顶住那?工件很重!还是单次作业时间很长!

网友A:
平行四联杆机构

试着看平行四联杆机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顶住的原因是便于作业员操作,因为不顶住的话,操作平台会晃动。

网友:
我觉的可以在底下加个机械限位的方法,在平台在转到位时,汽缸顶升卡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你的建议。
我现在是用的快速夹头(肘夹)在平台两端压住,固定快速夹头的平台可以手动旋转90°让开操作位置

楼主:
弄张示意图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弄张示意图片

快速夹换成磁铁,就不作人工操作了,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速夹换成磁铁,就不作人工操作了,行吗?

这个建议也不错,谢谢!
有点担心磁铁吸不住,

网友E:
我没有看明白啊 ,那个转盘如果顺时针转的话,物品放置板不久和那几个杠碰上了吗?

网友:
要不楼主参考参考摩天轮的坐舱,虽然旋转很慢,微微晃动肯定是有的,因为摩擦力总是存在的吗,如果你的机构旋转也很慢,你倒不如从减少摩擦入手。

网友(2016-01-09):
红色是轮子  两个大小一样齿数,中间的轮子固定,边缘的和篮子转轴同轴转动,用同步带,链轮都行。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5

网友(点评):
这能保证水平吗?

网友:
在有支点的地方加个陀螺仪一样的结构。有关万向节、陀螺仪的实际应用,给你看几张图片。

鸡头稳定系统的应用

鸡头稳定系统的应用

鸡头稳定系统的应用

鸡头稳定系统的应用

鸡头稳定系统的应用

鸡头稳定系统的应用

网友F:
楼上你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上你是来搞笑的吗

你看不懂原理么?!我又加了个视频,第二个。楼主的问题是只要把视频二里的DV换成摩天轮图片中的支点,就可以实现全程水平无晃动。

网友H:
关于这个鸡头稳定系统谁有详细的结构吗?我有点用谁能讲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看明白啊 ,那个转盘如果顺时针转的话,物品放置板不久和那几个杠碰上了吗?

同问,那个支点是怎么处理的?怎么可以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着看平行四联杆机构

大侠能说的详细点吗?没想明白

网友:
支持到水平位置加机械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关于这个鸡头稳定系统谁有详细的结构吗?我有点用谁能讲讲吗

Z轴、X轴、Y轴都是可以自由旋转的;摩天轮旋转时候带来的晃动,在传递到支点的时候,已经被这三根轴给吸收了,所以那个平台是很平稳的水平状态,即便晃动,幅度也不会太大的。参见视频2的内容。

三轴陀螺仪的工作原理

三轴陀螺仪的工作原理

网友:
我又仔细想了下,保留Y轴即可实现功能了。即在支点位置设置一个轴承,双列圆柱滚子轴承,以提高承受径向力的能力。可以吸收沿着Y轴方向产生的旋转了。

圆柱滚子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看不懂原理么?!我又加了个视频,第二个。楼主的问题是只要把视频二里的DV换成摩天轮图片中的支点,就 ...

你知道这种舵机的制造成本吗?
根据楼主的需求,绝对不会选用这种成本高昂的机构

网友(点评):
的确大材小用了

网友:
用行星轮系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参考农业机械水稻收割机的收割头,很适合你这个机构

网友(点评):
收割头?有详细图片介绍下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