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的减速机?

楼主(2009-02-26):
请问这是什么牌子的减速机\\

很少见上面没有标牌,双输出轴,肯定是国产的.

网友:
涡轮涡杆减速机,藐视从别处拿来代用的。另一个轴应该是和电机同转速啊!没见过。

网友:
SEW也是在天津组装的,那是不是也代表国产的?

网友A:
这是一个蜗轮蜗杆减速器,至于牌子是看不出来的
估计是一个私人小工厂生产的,呵呵

网友:
减速机机客上面隐约可见“chang zhu”的拼音,但照片上实在看不清楚。

网友:
看不出什么牌子 呵呵

网友:
肯定不是SE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蜗轮蜗杆减速器,至于牌子是看不出来的
估计是一个私人小工厂生产的,呵呵

怎么看出来是涡轮蜗杆的呢?
锥齿轮传动的也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出来是涡轮蜗杆的呢?
锥齿轮传动的也可能啊

呵呵,是的,只能看出是交错轴的,具体是哪一种看不出来,多谢指教

网友:
不是SEW的,生产这种标准涡轮蜗杆减速机的厂家很多,国内一大堆,电动机也是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法兰安装,这种减速机有国家标准

网友:
SEW在苏州有个分公司,其实大多数都是那里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