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钢下料,工艺和加工费计算---请教

楼主(2009-02-26):
请问 :直径36的不锈钢 圆钢 截成55毫米长, 怎样下料快 又省料 ? 发张图纸 帮忙算一下加工费 。先谢谢了!

网友:

我们都有过这个问题,尝试过一些冲裁等方法,不过现在还是使用锯床,捆扎在一起锯,冲裁虽然快,但耗料多。
批量大的话,您或者可以尝试一下六角自动送料车床,我以前做冲就是用它。。

网友:

为什么要下料??直接车床加工好一面之后再切断是最佳的加工工艺,配合自动送料器,班产没一千都有八百拉。

GB10590-200X转载请注明出自六西格玛品质论坛 http://www.6sq.net/cdb/,本贴地址:http://www.6sq.net/cdb/viewthread.php?tid=162941

网友:

小于50MM直径钢材,我见过最快的是锯片铣刀下料,400mm直径的锯片铣刀切铁那是秒杀级的事情。我自己一般喜欢切断刀下料,2mm切断刀切断50mm直径的材料也是十秒以内,不过通常都是先加工好一面再切断,没有单纯下料的。

楼主:

我这是不锈钢的材料 用什么型号的切断刀啊

楼主:

内控要在数控上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