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硬质合金车刀应该用什么型号的砂轮?

楼主(2009-02-26):
磨硬质合金车刀应该用什么型号的砂轮,砂轮上边的M、L是指什么意思啊,应该用多少粒度的好呢,我现在用的是60的。

请教,谢谢!

网友:
用绿碳化硅,M、L代表砂轮的硬度,M是中,L是中软,粒度是直接是用数字表示的。

网友:
一般用绿碳化硅,M、L代表砂轮的硬度,M是中,L是中软,粒度根据要求选择。

网友:
适用磨削硬质合金的有绿碳化硅、氮化硅、人造金刚石,一般用绿碳化硅
   中软1   代号K
       中软2
        中1             M
        中2
粒度根据要求选择

网友:
建议用金刚石砂轮磨合金刀具,正确应用的话刀具寿命好,砂轮的跳动小还容易修磨刀具,很好掌握的。但磨刀柄部分的钢就要用白刚玉的砂轮。
金刚石砂轮修磨的效果,能让你感觉你磨的是真的刀具,粗糙度能达到0.8,如果是砂轮的粒度细,能磨出0.04的粗糙度,我也是用手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