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铁可以用氩弧焊焊补吗?

楼主(2009-02-26):
工件材料为球铁,加工时不小心多吃刀,表面出现不应该的刀痕,深度大概有1毫米,面积1平方厘米,请问这种情况可以用氩弧焊焊修补吗?(电焊修补怕变形)

网友A:
可以用氩弧焊进行补焊,选择适宜的焊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氩弧焊进行补焊,选择适宜的焊材。

麻烦斑竹告诉我合适的焊材型号,氩弧焊也有铸件焊丝吗?

网友:
那就用不锈钢焊条吧A102 或A302 将药皮去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