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实体表面上画线

楼主(2009-02-26):
如题,如何在实体表面上画线?这个在solidworks里很容易做到,它可以自动捕获,但在pro/e里该怎样做呢?例如我想要切除出螺纹,先拉伸出一个圆柱体,然后用螺旋扫描-切口,在画切口截面图时怎样确保三角形的一边与圆柱面重合?
谢谢!

网友:
我理解力差,不知所云,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表达不清。
螺旋扫描--切口,在画切口截面图时,怎样截面的边与之前的圆柱的边重合?
也就是说切口刚刚切到圆柱表面呢?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帮助~!但我用的是3.0版本,下载了但打不开,能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谢谢!

网友:
是不是这样啊?
你的螺距可能太小了吧

网友:
加约束啊

不能通过添加约束来控制吗?

网友:
是可以用约束来约定的,向楼上那位仁兄可以把三角反过来划嘛,这样划线就可以参照实体边界了呀。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    从阿亚的截图来看,我最大的问题是不会选择参照!

楼主:
第一次上传图片,不太懂,要点击才能放大

楼主:
哈哈,想到一个办法啦,先偏移做一个参考面!不知道还有没其它方法呢?

网友:
参照一下圆柱体的一条边就可以了!

网友:
恩 用约束来控制,不只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