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轴工艺,请大家点评下

楼主(2009-02-26):
零件图如上,要大批量加工。

我设计的工艺如下,希望前辈们帮忙点评下,修改下。

工序 花键轴 内径定心
花键孔 采用 拉刀大批生产

1. 落料

热轧型钢
φ73x484

2.粗车至φ71(0 +0.19),φ59(0 +0.19) ,φ37(0 +0.16)
3.热处理 调质 至 HBS210~230

4.车准长度,车端面控制尺寸至480,并打两顶针孔
c6140

5.精车
以两顶针孔为基准,车准各尺寸,车螺纹M36x1.5。车轴段1,轴段2 ,车退刀槽,倒角,车端面控制总长
c6140型车床
三爪卡盘

留0.2-0.3 加工余量

c6140

6.以两顶针孔为基准,磨准三个轴段外圆尺寸。磨床
M1432A

7.以两顶针孔为基准,立铣键槽10x20 留余量 0.4—0.6
8.以两顶针空为基准 , 精铣键槽
9.滚花键,以两顶针孔为基准,在花键滚床上利用花键滚刀滚出矩形
键齿

0.2---0.3
Y631k

10.磨花键,到要求尺寸
花键磨床
M8612

11.钻2xφ4油孔
z3025

12.钳工,修理毛刺
13.检验入库

M8612
花键磨床

楼主:
问什么没有回复呢,不明白。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提点建议

file:///E:/照片/家人照片/大孔照片/照片5朋友:
      看了你编写的工艺,想写两点个人拙见:
      1、精车余量太小,只有0.8~0.7,调质过程中的弯曲会很大,有时达到2~3mm的变形。故精车时车不光。建议余量增加到3~5mm.
       2、到底是滚花键后磨外圆还是磨之后滚花键,我认为可以先滚后磨,这样滚之后的毛刺可以自动磨掉,而不需单独增加工序打毛刺。但需注意:滚时对花键大键不检,同时注意齿侧倒角是否足够大,以保证外圆磨后还有倒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前辈。

我参考您的意见,再修改一下!

网友:
嗯  写得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工艺写的挺好的,三楼是个行家他说得对。

网友(2009-03-31):
同意二楼富人看法

网友:
看了你的工艺,提几点建议:
      1  你的零件的毛胚尺寸为热轧型钢φ73x484,第2部粗车可以不要,因为你的工件长度比较长调质变形比较大,不过也要看热处理厂家的水平。
      2   在第4步看是否可以增加中心孔的研磨。
      3    以两顶针孔为基准,精车端面,螺纹,花键外径,退刀槽,长度到图纸尺寸,半精车φ70留余量0.3。
      4   滚花键,磨花键,精磨φ70其余的就接着你的工序了。

网友:
2楼的回答的真是厉害啊佩服

网友:
轴的右端有2×φ4的孔~~那打了顶针空那不是打穿了啊!!!!

网友(2010-01-21):
,写的挺好的,bucuo

网友:
键槽不用划线?直接铣?

网友(2010-03-19):
10# 358543217

网友:
铣键槽不需要分两刀吧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楼上各位大虾建议也很好
1.肯定先加工花键在精磨,
2.另外键槽0.012的对称度要求很高,大量生产要保证有一定难度,是对机床以及夹具定位的考验。
3.楼上建议的研磨中心孔建议增加,因为好几道工序是要用中心孔定位
4.滚花键对于中心孔是个破坏,而且零件也容易弯曲变形,建议在再精磨外圆、铣键槽之前加工,并且中心孔易挤伤。

以上个人看法,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