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材整直,大难题!

楼主(2009-02-27):
简单描述:
两芯线线材,剥了外被后剩下缠绕在一起的两芯线,需要把缠绕在一起的芯线分开且整平直,
要求不伤到芯线!
我在想应该有有很巧妙的方法可以做到,只不过还没想到!
大家讨论一下,高手请赐教!
附图

楼主:
没人有敢接招啊!

网友: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 双绞线里边那么多细铜丝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剥了皮之后在分开那一步不要急着整直,可以多一部继续缠绕,当然是分开缠绕。
一个正着缠一个反着缠
然后在缠绕的基础上再整直

楼主:
谢谢指点,不过不太明白,继续缠绕的做法,请指教!

网友:
你的原始的线是成卷的吗?如果是就好办

楼主:
我原始的线是成卷的,恳请指教

网友:
采用拉丝机校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描述:
两芯线线材,剥了外被后剩下缠绕在一起的两芯线,需要把缠绕在一起的芯线分开且整平直。。。

请问您是否研发一种设备剥线端头的外皮以后再截断 ?

就像这样 ?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gw2GKQEGtXo/

楼主:
谢谢热心指点,我再描述一次.恳请指点,
材料:已剥好外被的两芯线(线材长度:成圈或1.5米长的都有)
需求动作:将缠绕在一起的两芯线分开且整平直
困惑:找不到好动作方案

剥好外被的材料图

剥好外被的材料图

成品需分开且整平直

成品需分开且整平直

楼主:
请教龙游大侠拉丝机的原理,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机子有点意思哦

楼主:
果然不出所料,真是大难题,我到要看什么时侯有高手能接单!

网友:
无论如何也得先把线材连皮整直再剥皮吧。

网友:
边剥边缠应该不会乱

网友:
双绞线加工貌似也是采用行星机构,两根线有公转和自转,你再反相做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最好上照片看看。线材整直后应有下一步动作吧?供自动焊锡用?

楼主:
回DONGJINGZHIJ:确实是先把线材连皮整直再剥皮用,思路正确,还望指点!
    回海山 兄:   确实是供自动焊锡用,还望指点!

网友:
芯线是单股的?
铜丝 ?
多粗 ?
皮的尺寸?

请您上个截面图吧。

楼主:
上页我附的图2就是芯线截面图!望指点!

网友:
根据您的描述,该线材连皮整直后剥一段就立即打卷,还自行扭绞好几圈在一起?

网友:
如果只有两条线,有皮的那边作为一部分,无皮的作一部分,用一个板材开两个孔,线村过为两个孔,再接到收集线的机构,反缠的机构是在有皮的那部分,你看一下这样可不可以?(板材开两个孔和收集部线的机构是不动的)

楼主:
我想直接夹持住旋转,那位兄第玩过这类机构,指点一下!

网友:
还是上现场照片吧。

考虑每条要剥皮的线都要做个夹具吧。

网友(2013-03-31):
我觉得应该做个夹持机构,把绞合状态的线解除绞合,然后再把线分开,之后在单独整直,那就好办了。但是线太多的话就不适用了

网友(2014-03-22):
试过几年,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后来是什么方法做到的啊?可否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