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画出轮胎的逼真效果

楼主(2009-02-27):
怎样用SW画出汽车轮胎

网友:
是这个效果不?先画轮胎断面,旋转扫描,在拉伸切除花纹,把花纹在轮胎表面阵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是的,就是这个效果,真是高手啊,我是新手,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真是高手,难在切除花纹!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的网友,可以把你的轮胎共享么?

网友:
这个文件是公司设备上面的,被加密过的,只有公司的电脑才能打开 所以才截了个图!

网友:
真是高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2009-03-30):
添加花纹再阵列,会更方便吧?

网友(2010-04-22):
是这个效果不?先画轮胎断面,旋转扫描,在拉伸切除花纹,把花纹在轮胎表面阵列。
引用 网友A:

一般轮胎的花纹就类似于配方,保密的!哈哈

网友:
花纹怎么画的啊?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2010-11-03):
既然是公司的,我们就不强求给个下载了,公司的机密很重要。

网友(2011-05-22):
楼主,能把你制作花纹的具体步骤给小弟发一下不,我实在是感激不尽zy_861229@163.com

网友:
这个也可以渲染来直接表达,但不逼真。

网友(2014-10-12):
怎么画的,能教教吗

网友:
严曲面切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