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程序怎么用?

楼主(2009-02-27):
请问,数控变成里面的宏程序怎么用,是不是向子程序一样.

网友:
小弟略之一二
不是 不知你用的什么系统    我用的是西门子(法那克是#)  就拿西门子说吧   西门子里边是R参数   把R参数赋值   然后把R带到程序中去就行了
比如说(举例)
R1=1      赋植
R1+1=R1  这个时候R1就等于2了
R1+1=R1  这个时候R1就等于3了
我这只是举个例子    程序中可以有多个R
明白吗
如有错误请多指教   多加批评
楼下绝续

网友:
宏程序 子程序都是程序.
在程序中加入了变量和运算符,程序就变成了宏程序.
宏程序的叫法仅仅是为了区分传统程序而已.

楼主:
谢谢了,是不是所有的系统都有宏

网友:
现在一般的系统应该都有.
尤其随着硬件水平的提高,这种软件功能也越来越丰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法那克是采用一般编程的左赋值吧。

网友(2009-04-18):
楼主!我也学学

网友:
可不可以上传一段详细程序啊????
非常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