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7):
求教
谢谢!

楼主:
请教igs.txt是什么文件格式?谢谢1

网友:
你的文件是怎样有的

网友:
.igs.txt是什么文件啊,没见过哎

网友:
看上一个文件有两个属性,任意去除一个文件属性试一试能否打开。

楼主:
谢谢5楼!这个错误实际上是在下载时的疏忽造成的。在下载保存时没有注意到文件格式的默认格式是文本格式txt,以至于文件被自动加上一个后缀,变成了igs.txt,直接导致文件无法打开。后来在下载保存时将文件格式设为所有文件,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