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控机床防震沟的技术要求

楼主(2009-02-27):
请问各位大师,有哪位能告知小弟数控机床防震沟的技术要求。十分感谢

网友:
有那么高档的机床?要防震沟?做什么的机床?我所看见的用防震沟的车床是车激光反射镜的中型宝石车,不过不是数控的,你也是做这个的吗??

网友:
防震沟的设置好象没有什么规定,它的设置只是为了减少外部设备的振动干扰.
作为阻断震动波的地表传递设施,深度以外部振动源的强度做参考,一般工厂里的不超过2米.
宽度则不等.

网友(2010-06-11):
很适用,继续学习,大家一起努力,精通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