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黄铜件时可以直接用收购废黄铜料铸造么?

楼主(2009-02-27):
铸造黄铜件时是不是可以直接用收购的废黄铜料铸造?还需要再添加其他成份吗,如铜、锌等?

网友:
当然不能直接用,废铜按标准是分级,各国都是这样,

假如你自己收的废铜,就更不能直接用,只有一种是可以用的,就是你已经化验过的,冶炼以后的返回铜,

一般是先筛选以后,分组,再看你的目标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质量,

网友(2012-02-19):
现在很多产品都是用废铜的了,省下成本,用国标铜成本太高,产品没有竞争力。如果有光谱分析仪就比较好,每炉铜水化验后再浇铸。例如:铜含量不足就加铜,铜含量太高就加锌。